[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K40Pro无快充(快充芯片损坏)

楼主(2023-05-26):
红米K40Pro无快充(快充芯片损坏)

      红米K40Pro,充电是发现快充充不了,经过一系列排查我们直接将快充芯片拆下,测量芯片到尾插座的通断,发现没有断线,将快充芯片更换装上开机测试,发现此时开机已经有快充了。

      【机器型号】红米K40Pro

      【故障现象】无快充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 红米K40Pro,故障表现为快充用不了。

      对于修充电的机器,由于快充是通过协议进行通讯后再产生的,所以我们首先查看机器是否联机,不联机的话就查一下数据线DNDP有没有问题。看了下图纸发现DNDP通过两颗电阻再经过一颗排感送到了快充芯片内部,要量通断就要拆芯片。

红米K40Pro无快充 图1

      于是我们直接将快充芯片拆下,测量芯片到尾插座的通断,发现没有断线,将快充芯片更换装上开机测试,发现此时开机已经有快充了。

红米K40Pro无快充 图2

      但是充电断断续续,还是有问题,有快充说明协议已经成功通讯,充电断断续续的话,我们查看一下小米的通病,拆开尾插发现尾插排线座有腐蚀的痕迹,将尾插座腐蚀的地方清理掉,再开机测试快充已经恢复。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粗暴

网友:
看热闹,谢谢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类问题 尾插进水腐蚀生锈  直接更换的尾插

网友:
思路很清晰,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