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上电掉电(CPU供电芯片,上下管损坏)

楼主(2023-05-26):
技嘉B150M上电掉电(CPU供电芯片,上下管损坏)

我们测量CPU供电管的条件时发现有一路主板来的12V电压经过一颗电阻后被拉低到0.6V,这肯定不对。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技嘉B150M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台式主板,型号为技嘉B150M,故障表现为接上电按下开机键开机掉电。

        测量主板供电发现大部分供电都有了,但是SLP-S3一直被IO关闭导致整机掉电,从后往前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这块主板是有三相CPU供电的,我们测量CPU供电管的条件时发现有一路主板来的12V电压经过一颗电阻后被拉低到0.6V,这肯定不对。

        拆下管子后电压恢复正常,说明是MOS管损坏导致的电压被拉低,换上新的供电芯片后发现12V虽然不会被拉低了,但是CPU供电依旧不出,测量CPU供电的开启,供电,SVID信号波形和电压都有。

技嘉B150M上电掉电 图1

        那我们直接更换CPU供电芯片,换完芯片在上电,发现CPU供电已经出来了,但是只出来两路,

技嘉B150M上电掉电 图2

        这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我们将主板接上屏幕,开机测试,发现此时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

技嘉B150M上电掉电 图3

        【维修结果】测试主板的外设接口和卡槽都没有问题,烤机也正常,维修就到此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网友:
改主板维修板块

网友:
写得蛮详细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