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X无服务,打不了电话

楼主(2023-05-26):
苹果X无服务,打不了电话

      一台苹果X插卡无服务,打不了电话。打开设置,查看基带,发现并没有调制解调器,拨号也没用串号;那么接下来的具体操作该怎么做呢?我们来详细看看文章详解吧!

      【机器型号】苹果X

      【故障现象】无服务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苹果X,客户描述为插卡无服务,打不了电话。

苹果X无服务 图1

      我们拿到机器直接打开设置,查看基带,发现并没有调制解调器,拨号界面#*06#也没有串号,由于X是双层主板,基带在下层,所以我们直接分层,分完层发现并无掉点,那就说明手机没有摔过,是电路问题导致的无服务,需要查图纸了。

      打开苹果X的图纸。找到下层点位,对照图纸先打值供电的阻值,在测量基带电源附近阻值时,发现有一路供电短路,查看图纸可知这是一路通往中频的1.2v供电,我们直接熏松香加电1v,看能不能烧机出来,烧机后发现是一颗中频附近的一颗电容损坏,直接拆掉这个电容,用中层测试架贴合,基带马上就出来了,那看来问题已经解决,直接重新贴合中层装机测试。

苹果X无服务 图2

苹果X无服务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苹果X无服务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看过程容易实际干起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