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接口请教

楼主(2023-05-26):
手头有块带20P LVDS接口的出版,想街上一块NEC的屏,看了下接口定义好像差不多,
是不是按功能脚连接起来就可以点亮了,还请行家指点下,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如果是显示器的话,那要刷对应屏的程序,,
如果是笔记本主板与屏相接的话,那这屏分辨率要与原来一致

网友:
如果颜色不正常,那就把屏的20脚用50K电阻接屏供电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显示器的话,那要刷对应屏的程序,,
如果是笔记本主板与屏相接的话,那这屏分辨率要与原来一致

我是一块工控小主板上的LVDS的接口

网友:
lvds接口不可以随便接屏幕的。

网友:
我接了3组信号线,1组时钟信号线,和2根电源正,2根电源负,其他都悬空。
目前正常显示,但有个疑问,bios默认是18bit,屏幕亮度明显要暗很多,改到24bit亮度就正常了。
不确定是接线问题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