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修智能电视,是不是就是修手机一样?。、

楼主(2023-05-26):
修智能电视,是不是就是修手机一样?。、
主板上也有CPU,内存,存储,不就是安卓妥妥的?
好难呢

网友:
应该原理差不多  ,多修才行

网友:
比手机少了射频部分,系统有安卓跟鸿蒙两种,内部结构都差不多,一个电源板、主板、升压板、逻辑板,有些还有功放板。

网友:
智能电视不用修,主板坏了买买买,都是换件,量小修就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说和显示器一样,比手机简单

网友:
修电视 比修手机手工要求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