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手机大小的小电脑的BIOS

楼主(2023-05-26):
一个小电脑,型号是APL100,上电反复重启,拆下BIOS芯片发现读取报错,应该是芯片本体损坏了。话说这名字也太随意了,APL不就是CPU代号Apollo Lake 嘛!
搜索了一下应该是个做外单的小厂,打电话过去说早停产了没有BIOS提供。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这个机器的BIOS?谢谢啦!

网友A:
芯片读取报错是否电压没选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读取报错是否电压没选对。

是BIOS坏了。809H编程器 应该不存在电压选择的问题。每次读取后校验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BIOS坏了。809H编程器 应该不存在电压选择的问题。每次读取后校验报错。

你这样试一下。把校验关了读出备份,然后用一个正常的芯片写进去试试。

网友:
X宝都不好找吧  只能帮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试一下。把校验关了读出备份,然后用一个正常的芯片写进去试试。

不行的 ,读出的数据用ME analyzer分析直接报错,数据是有问题的。尝试用FIT解包并重新配置ME,刷进去反复重启。应该是数据里面有模块损坏。所以才来求助啦。其实我也没报太大希望,毕竟这东西太少见了。实在不行就当料板拆U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 ,读出的数据用ME analyzer分析直接报错,数据是有问题的。尝试用FIT解包并重新配置ME,刷进去反 ...

转让给我吧!

网友B:
不啦,这个CPU是好的,可以拆料用,不用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啦,这个CPU是好的,可以拆料用,不用再买了

网友C:
这bios应该是1.8v的,你看看电源管理,以及u,对比一下应该可以刷其他的

网友:
魔方的小主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ios应该是1.8v的,你看看电源管理,以及u,对比一下应该可以刷其他的

是1.8V的,试过类似N3540的山寨本的BIOS,刷进去电流跑到0.3左右卡死。APL  GLK的CPU,BIOS都是带电源管理PMC的。不同型号的大概率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