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根线修复YOGA BOOK

楼主(2023-05-26):
来的时侯有升压,但是就是不触发。图纸啥的资料都找不到。
一看EC是ITE的,想着刷个行就行,不行拉倒,没想到捡个漏

顺便打个广告。全网最低价出售ITE刷写工具,3根线即可刷血全系列ITE的EC。

不过华为的好像刷不了。也可能是我线没接对吧,反正和淘宝4位的效果是一样的

联系13428975437

网友A:
这么好的工具  把你反面拍个照片,我要抄板

网友(点评):
买一个回去抄啊

网友(点评):
你抄好了通知我,我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工具  把你反面拍个照片,我要抄板

标价的298  好像

H55

网友:
这么好的工具

网友:
微信和楼主 己买一个! 支持一下楼主把价格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价的298  好像

我己买!支持一下楼主工作才有动力研究,让更多人买到便宜的工具!

网友C:
现在不是新EC第一次上电自动从bios写程序吗

网友D:
请问楼主 这个在哪买的

网友:
什么价格  入手一个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上面手机号微信联系,298有软件和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这个在哪买的

上面手机号微信联系,298有软件和教程

网友:
三根线就搞定.......方便

网友E:
重点是,有人反馈一下。到手后刷的效果如何啊

网友F:
can flash all type of ITE 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n flash all type of ITE EC?

是不是对某些ec不能刷写,对哪些型号的可以刷写有个列表就好了

网友G:
3根线  怎么设计的  供电+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3根线  怎么设计的  供电+地线

SMB总线 1个地 一个数据,一个时钟

网友:
可以啊,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谢谢分享,还顺带搞了一个广告

网友:
ec的程序怎么搞到。。。。。。。。。。、、、、、?

网友:
我看工具的芯片也是ITE的,是不是用ITE的上面的程序,去刷主板上EC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新EC第一次上电自动从bios写程序吗

某宝上买的谁能保证是新ec 翻新ec还是坏ec,有这个工具能直接清空ec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重点是,有人反馈一下。到手后刷的效果如何啊

已买,用过后告诉你

网友I:
想问一下,没图纸你怎么找出需要接的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没图纸你怎么找出需要接的线啊??

电池接口啊 ,总共就那么几根线。一看就知道哪个是总线啊。至于哪个是DATA 哪个是CLK那就不重要了,接上去不再说。读不到,再换个边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工具  把你反面拍个照片,我要抄板

这种应该是双层板把,看第一层很简单,后面应该没啥电路;应该可以复刻;重点是软件,要有这个软件(然后要看看这个it8390e内部要不要烧入程序;众筹买一个pojie,让老板睡不着觉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买,用过后告诉你

收到货了,ite的确实能用

网友(2023-11-16):
xianyu上看到现在有玖玖的

网友:
带LENOVO  LOGO的ITE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