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B7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23-05-26):
         杂牌B75主板不过内存,此主板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没有BIOS,甚至没有型号。根据CPU插槽判断应该是B75主板。

此主板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机,大概率不能亮机。实际上是不过内存,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想刷BIOS但是没有型号。继续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_SMBCLK_MAIN不正常,对地阻值没有。测量电压1-3V跳变,判断为主板断线,无奈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断线地点。从PCI-E的S_SMBCLK_SLOT飞线故障排除。

网友:
高手,技术666

网友:
高手已经不用图纸了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H61,貌似没有IO的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H61,貌似没有IO的主板的

有USB3.0是B75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有一块,大概率不亮机,哎,无从下手

网友:
高手啊,没有图纸,只有经验

网友:
论坛有通用bios,前段时间找到下载过

网友B:
飞线到桥附近隔离三极管,要近一些。

网友:
没图每点位不好修,全凭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到桥附近隔离三极管,要近一些。

不存在的,根本没有什么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