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A开机提示USB过

楼主(2023-05-26):
华硕H81M-A开机提示USB过流,就是这个472排阻这里图二472右面的上面那三个腿,可以直接飞线5 VBS, 新手发帖第一贴!!!

网友:
感谢,刚好遇见这问题

网友:
最简单就是扣掉下分压电阻。。。,立马修复

网友:
P5KPL-AM SE REV.2.01G

网友(2023-06-25):
usb供电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