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thinkpad T14 gen1版号nm-c931 ec程序

楼主(2023-05-26):
求联想thinkpad T14 gen1版号nm-c931 ec程序

网友:
可以直接去X宝上买一个,35元左右

网友A(2023-06-27):
这个ec是mec1663的芯片,怎么写入程序?

网友(2023-09-15):
同求写入方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是mec1663的芯片,怎么写入程序?

用809H的烧录器,选165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