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电池就短路

楼主(2023-05-26):
这次客户拿了一台戴尔的电脑过来维修,我维修时发现是公共点短路,然后直接用了一下烧机大法,然后烧机完之后发现是笔记本充电电感旁边的两个MOS管给短路了,导致了公共点短路,接着我就直接把两个MOS给拆掉了,同时代换了两个MOS,代换完之后再次通电测试,发现是可以开机的,也可以正常使用了,我也测试了挺长时间都是正常的,但是发现电池是饿死了,本来已经跟客户买了一下电池,但买了之后把电池装上去了,装上去之后发现代换的两个MOS又短路了,(不清楚是不是买的电池有问题,当把电池装上去之后短路没多久,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发现居然没有电压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本身有问题还是因为主板有问题把电池给锁住了)现在我又拆掉这两个MOS管,然后又代换了两个,现在使用是正常的,但不敢再买电池了,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能不能提供一些维修的思路,要不要帮客户再换电池呢?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型啊,有图纸吗?保护隔离4个MOS管都检查一下更好,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