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主板不亮屏奇怪故障

楼主(2023-05-26):
华擎H61M-VS主板开机不启动,风扇会转,不亮屏,按重启键有时候会亮屏,可点重复启动以后就又不会亮屏了,但风扇还转,12v和
5v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哪位遇到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A:
看看复位 核心 内存等主要电压和时钟,不是光有12V\5v\就能开机 ,其他关键信号不正常也一样不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复位 核心 内存等主要电压和时钟,不是光有12V\5v\就能开机 ,其他关键信号不正常也一样不开机的

谢谢,现在是能开机,就是不亮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是能开机,就是不亮屏

插独立显卡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亮 说明主板就是缺少部分电压,照样交不开机

网友A:
可以试着先刷下BIOS,先软后硬的原则去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先刷下BIOS,先软后硬的原则去排查

谢谢啦,还不会刷bios,要个软件工具,现在也连不上服务器了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吧       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吧       有可能会好哦

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
供电 bios 正常,就是桥虚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插独立显卡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亮 说明主板就是缺少部分电压,照样交不开机

谢谢指导,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测

网友:
开机以后测内存电压1.25v,比正常1.5v低,插独立显卡试一下还是不亮。

网友(2023-11-20):
感谢各位关注,刷bios以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