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6-71-W650KJ战神笔记本重启换P2808B0维修

楼主(2023-05-26):
一台战神笔记本,版号为标题中的版号,故障描述重启,蓝天的吗,通病好多,5V的开启小MOS管,、保险导致的暗屏、温控六脚小MOS管导致的风扇狂转报警关机 ,还有今天这台P2808蓝天特有的开机芯片导致的自动开机重启,到手以后,本着完美维修的想法,订了几个这种芯片,翻新的,说是能用,结果装上一个样子,还是会自动开机,在开机的状态下测量EC的18脚高低高跳变信号,本来应该开机后是保持高电平的,结果测量是0伏,订芯片以前直接用老方法拆芯片2-8 3-6飞线的法子试过了,接开关不开机,也没怎么测,换了芯片后还是这故障,那就费点心研究研究吧,重新拆掉芯片飞好线。直接用万能表二极管档拉低下六脚,是可以正常开机的,装系统也正常装好了,这个故障已经解决,用开关不能开机这怎么解决,万能表实测开关插座10脚,是有正常的3.3 -0-3.3跳变的,但是测量到六脚 的时候,按开关测量到的竟然是3.3-1.9-3.3,直接在主板上能用万能表划开,只能用终极办法了,既然U49三脚还是直连六脚, 不直连了,从开关排线10脚飞线到U49六脚,断开三脚到六脚的飞线,多次测试后完美解决不触发问题

网友:
有想法有思路。

网友A:
U49 2脚和8脚还是需要直连吗?

网友:
思路清楚。我记得好象中间有个电阻去掉直连就可以

网友:
还有一个你没说到 就是开关旁边的那个二极管 那个也是导致开关电压偏低的罪魁祸首之一

网友:
还有就是你拉低到1.9是因为你要把电阻改成10k 不然是拉不到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9 2脚和8脚还是需要直连吗?

3-6去掉   2-8直连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B:
很早就有人发过这个案例来了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神州的通病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就有人发过这个案例来了

都是按通病修的   我也不是发通病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看样子是通病

网友:
3-6去掉   2-8直连

网友:
通病好多,5V的开启小MOS管,保险导致的暗屏、温控六脚小MOS管导致的风扇狂转报警关机 ,还有这P2808蓝天特有的开机芯片导致的自动开机重启......

网友:
蓝天的主板    我的现象和你差不多 验证可以

网友:
今天又学习到一种新维修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