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HDDUnlock解锁软吗?

楼主(2023-05-27):
没有操作界面。

网友:
这种软件不敢用,软件崩亏了能让你欲哭无泪

网友:
硬盘被锁换下来的,无论用什么办法挂上,电脑都看不到这个盘,有时在屏幕右下弹出U盘的位置能看到,在网上看到这款软件还有点火,但好像没人能说出使用方法,好奇心驱使下了软件,网上有两种版本的软件,反应出两种打不开状况,打开时提示打不开,另一种提示是连不上服务器,仔细观察后提示打不开的那种版本,去掉一个文件两个版本打开提示,都成了连不上服务器,后来想是不是因为境外服务器得*词语被过滤*,点击卡片上的网址弹出浏览器,提示  :HDD Unlock wizard was fully discontinued on 1 June 2017.不懂大概是过期了不能用了。问了淘宝的一些商铺也说解不开,失望。

网友:
类似的软件在好多年前就有了,好像是叫Han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