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开机4s掉电,不能重启

楼主(2023-05-27):
宏基 tm4530开机风扇转,屏幕不显示,无提示音,硬盘灯,键盘灯都不亮,4s掉电,重启无效。断电后上电开机依旧只是风扇转。最小系统启动和硬件全装状态都一样。本人小白,这种问题无从下手,不知是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还是其他硬件有问题。具体怎么排查。请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准时4秒掉电,一般先考虑开关问题。开关坏了也会这样,你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你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开关没问题,同一个开关,用另一块板子就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刷内存,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