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70上CPU时PWRBTN#被拉低求助,附图纸

楼主(2023-05-27):
主板型号是V星X370 Gaming PLUS,官网BIOS看是7A33,板子在未查CPU的是情况下可以正常触发,CPU核心供电0.8V,卡CPU灯,插上CPU时PWRBTN#电压被拉低到2.0V,有触发动作,但不上电,强制上电无核心供电,拿下CPU后又正常,测试未发现明显短路,怀疑座子问题,无损拆开一个角查看针脚没什么问题,求助该故障产生原因,感谢,附图纸

MS-7A33图纸

网友A:
楼主不够真诚啊,图纸都有密码,打不开怎么帮你呀,损失我两分,密码能说一下吗

网友B:
估计3VSB电路 有短路。拉低啦!

网友C:
无损拆座子还蛮难的,楼主分享一下经验撒

网友D:
无损拆座子,这个牛
有方法分享不

网友:
针脚明显乱了。换个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够真诚啊,图纸都有密码,打不开怎么帮你呀,损失我两分,密码能说一下吗

括号里的就是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损拆座子还蛮难的,楼主分享一下经验撒

也没啥技巧,买个新座子研究下卡扣,座子比较脆,小心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损拆座子,这个牛
有方法分享不

也没啥技巧,买个新座子研究下卡扣,座子比较脆,小心用力,如果要完整拆下,后面的三个卡扣是必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3VSB电路 有短路。拉低啦!

装和不装cpu的时候,3vsb阻值电压无变化,PWRBTN#不装CPU258,装上阻值225左右,确实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够真诚啊,图纸都有密码,打不开怎么帮你呀,损失我两分,密码能说一下吗

你一定很少下图纸,一般后面长长的那一串数字就是密码。

网友:
这板子我手上还有两张,之前找不到图纸没修好拆件当料板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

网友E:
你是3vsb被拉低了,和pwrbtn没关系

网友:
检查一下cpu看一下

网友:
有短路,把电压拉低。查3vsb 1.5vbat

网友:
待机条件查一下,1.8V 0.9V 1.5V还有时钟

网友:
不好意思哦  帮不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3vsb被拉低了,和pwrbtn没关系
3Vsb电压一直是正常3.3V的

网友:
查下1.8V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图纸我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