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 版号P655HP60 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23-05-27):
一开始开机大短路,拆机发现显卡辅助供电mos管烧了,拆掉损坏的mos管,现在待机无电流,开机键触发!
待机3v正常,看帖说5v是触发后产生。拆掉PQ10强制产生5v电压。
待机电流仍然为0.000A 各路大神提供一下经验或思路吧,感谢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

网友A:
大电流烧隔离了吧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18.9v呢。隔离保护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烧隔离了吧

测得公共点电压18.8V,保护隔离有问题吗。

网友B:
是不是你这空调电源不准?18.8v并不能说明什么,测量mos管控制脚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这空调电源不准?18.8v并不能说明什么,测量mos管控制脚电压看看

控制脚也是18.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