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两块8系列主板的故障

楼主(2023-05-27):
技嘉两块8系列故障,一块880G主板,开机直接就20,FRAME IRDY 复位常亮。

另外一张主板870,开机直接跑02,他们两个挺像一对的。

根据检查,内存,桥,CPU都是有供电的,870这个主板内存没有复位1.5V,而880主板是正常的。两个主板都刷了双bios,还是一样的。

求问大家是啥问题呢,20和02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查复位信号开启条件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学习了,可以看看时序

网友:
这个主板有点老了

网友:
这板子 直接换吧。没价值搞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电压

网友:
丢垃圾桶

网友A:
风枪加热桥  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热桥  有惊喜

确认是桥吗?我之前查论坛他们说NV的主板是因为桥,这个AMD也是吗?

网友:
代码是死的,人是活的,查各种供电吧,这两个板,u需要一个2.5v的电压。

网友(点评):
都查了 全有。。。。。

网友:
北桥坏,技嘉主板880系列的通病。

网友(点评):
居然是这样。。。

网友(点评):
是虚焊了还是直接芯片坏了?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慢慢查,跟着时序走

网友:
上古主板。。。。。。。。。

网友:
这板子好老啊!!我也有这样的板子,很久很久以前

网友:
不好意思 绑不上你

网友:
这种主板插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B:
根据代码定义,02是io相关,20是南北桥空焊,AMD 770 780 790 880主板尤其是技嘉的AMD平台主板不建议买,供电设计缩水太厉害,北桥坏的很多。一般技嘉的A平台主板很少有愿意修的。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代码定义,02是io相关,20是南北桥空焊,AMD 770 780 790 880主板尤其是技嘉的AMD平台主板不建议买,供 ...

您真有经验,我02的那块板子已经弄好了,是RTC电路的问题。20的那块也就是发图的那块我不准备搞了,因为我不知道是桥坏了还是虚焊了,坏了就没法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