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未刷BIOS搞掂联想M8500T使用PCIE转接NVME固态启动系统的问题了。

楼主(2023-05-27):
本人联想M8500T主机,购了PCIE3.0 X4转接卡和NVME协议M.2固态硬盘,装上PCIE插槽后只能当副盘使用,很不甘心,于是在百度里,各个论坛里搜了个遍。体会和心得如下:首先凡是用MMTOOL软件在联想官方BIOS的IMAGEFB.ROM中插入NVMeExpressDxE.ffs模块,再用官方刷新BIOS办法刷的,全部不会成功,因为联想安全检测机制不允许。
其次这块IS8XM Q87主板有三个BIOS芯片,你在IMAGEFB.ROM中插入NVMeExpressDxE.ffs模块也无法用编程器烧录刷入,我曾将该文件强行用编程器刷入8M的BIOS芯片,结果开机黑屏,又用编程器重新刷回备份的BIN文件才又能恢复开机,这是我走的弯路。

因此我觉得通过在BIOS中刷入NVMeExpressDxE.ffs模块的办法不可取,且充满风险,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尝试使用制作NVME启动U盘的办法解决主板不识NVME协议M.2固态硬盘的问题。
一、制作NVME启动盘
1、制作系统文件:见上传的附件。
2、一个U盘,
3、一台电脑,
4、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一个,
5、PICE转M2
开始操作:
第一、运行BDUtility文件。如下图
第二、制作启动盘,选择要制作的盘,按Formart。如下图
会看到在下载相应的文件。如下图
当出现ALL done(表示完成了。)如下图
接着打开此电脑,就会看到两个新的盘,那就可以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如下图
做好的U盘,这里会出现两个盘,一个U盘可以格式化使用,一个BDU盘就是一个启动盘。
第三、打开BDU盘,按照下面的内容操作即可。
路径为EFI\CLOVER\drivers\off;
复制里面的NvmExpressDxe文件;
到;
EFI\CLOVER\drivers\BIOS;
EFI\CLOVER\drivers\UEFI;
EFI\CLOVER\drivers32UEFI;
CLOVER文件夹里没有这个文件夹drivers32UEFI(所以要自己创建drivers32UEFI文件夹)
这样你的启动盘就制作好了。
二、制作大白菜启动U盘,这个很好弄,大家从大白菜官网上查询可知,并在该U盘内拷入硬盘安装器和Win10x64.ESD两个文件(从win10系统网站下载win10专业版ISO文件,装载后打开虚拟光驱盘符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
三、安装好PCIE转接卡+NVME固态硬盘,拔掉所有SATA设备数据线,USB口插入大白菜启动U盘,然后启动电脑,进入大白菜winPE系统后,打开U盘——打开硬盘安装器——导入镜像安装包(Win10x64.ESD),选择系统安装路径C:\,系统此时是识别NVME ssd盘的,就是这个C盘,点击安装,然后进度走完成后,不要选择立即重启系统,而是关闭系统安装窗口,然后关机。关机后拔下大白菜U盘,插上第一步制作好的NVME启动U盘,再开机屏幕出现CLOVER启动画面,你选择带windows字的白色方块回车,就会进入正常的WIN10安装画面,此时就是在NVME ssd盘上安装系统,安装会很快,毕竟M.2写入速度惊人!系统安装完成后关机,再把所有的SATA设备数据线插上,再开机,再次选择带windows字的白色方块回车(默认停留5秒),(这时因为SATA硬盘都加载了,会有很多的白色方块,你选择系统默认停留的那个即可), 这样系统就正常启动了!唯一要注意的是这块U盘要正常插在电脑上,方能实现NVME SSD启动系统。

NVME启动U盘制作工具

网友:
一上午时间捣鼓出来的,颇有成就感,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予指正。

网友A:
刷法不对,没找到正确的刷新工具,联想的板子得用FLASH2这个工具刷,坛子做好的IS8XM bios多的是,我刷过好几个了,更新微码添加nvme稳的一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法不对,没找到正确的刷新工具,联想的板子得用FLASH2这个工具刷,坛子做好的IS8XM bios多的是,我刷过好 ...

能提供您说的FLASH2这个工具软件下载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您说的FLASH2这个工具软件下载吗,非常感谢!

就是这个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啊?是用启动盘进winpe系統使用吗?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A:
刷法不对,没找到正确的刷新工具,联想的板子得用FLASH2这个工具刷,坛子做好的IS8XM bios多的是,我刷过好 ...

有ISX6M上22NM 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法不对,没找到正确的刷新工具,联想的板子得用FLASH2这个工具刷,坛子做好的IS8XM bios多的是,我刷过好 ...

求教程,十分感谢

网友(2023-08-26):
用专用工具flash2

网友C:
联想H170这个板子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H170这个板子可以这样操作吗?

你的联想H170主板是Ideacentre Y710/Y720电脑的吗?
英特尔100系列以上芯片组原生就支持NVMe,可以直接用NVMe的固态硬盘。

网友:
能提供您说的FLASH2这个工具软件下载吗,非常感谢!

网友D:
有刷成功的吗。说一下

网友E(2023-09-28):
引用 网友D:
有刷成功的吗。说一下

我倒是刷好了,能装系统,就是BIOS里找不到NVME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刷好了,能装系统,就是BIOS里找不到NVME启动项。

联想主板都是如此,BIOS里不显示固态硬盘的信息,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F:
联想的可能旧些的bios版本可以刷,一般刷不了,在dos下 我试过h81能刷成功,h61及h110ms无法刷,用flash2也无法搞定,不要误导大家,联想h110ms 根本不支持nvme,试过多次,试过多个bios版本。用编程器没试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可能旧些的bios版本可以刷,一般刷不了,在dos下 我试过h81能刷成功,h61及h110ms无法刷,用flash2也 ...

联想H110MS主板(启天M4600、M4650,扬天T6900C)原生就支持NVMe,它官方的BIOS里有Nvme、NvmeSmm和Nvmeint13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H110MS主板(启天M4600、M4650,扬天T6900C)原生就支持NVMe,它官方的BIOS里有Nvme、NvmeSmm和Nvmeint ...

扬天M6201d,是H110MS主板,bios文件版本号M05KT88A也看到Nvme、NvmeSmm和Nvmeint13这三个模块,bios根本检测不到nvme固态,启动项里也无。bios升级成M05KT95A,pcie插上nvme固态,连自检也通不过,只有拔了才能启动机器。所以试了才知道

网友(2024-12-05):
来自: 安徽宿州 来自 安徽宿州
请问:你的是联想IH110MS的主板吗?我也是刷了M05KT95A,插上PCIe转NVme,同样卡在了Logo,只有拔掉系统才能启动。
想把M05KT95A刷回跟机的M05KT70A,但却提示“BIOS return error,error code=0x81”,不能降级了。
你是刷回哪个版本降级的啊,如何降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