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7):
华硕B75M-AR1.00诊断卡卡51代码,不亮机 接下来 求 怎么解决
华硕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
春夜喜雨
谢谢谢谢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能跑码,问题不大。

网友:
有可能是cpu接触不好,没识别到内存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先

网友:
换内存 检查CPU座子,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