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NUC X15触发反复掉电案例分享

楼主(2023-05-27):
接修一台英特尔NUC X15笔记本,11代CPU+3070配置。
客户描述尝试给内存超频,然后就点不亮了。

测试环节:
不上电池按开关不亮灯,电流有跳动,可调电源恒流灯偶尔闪一下,怀疑后级短路。

插上电池正常出待机,能触发,秒掉电,一直重复。测试主板各处电压全出,唯独5V偏高5.38V。

大致测量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短路,奇了怪了。

上热成像寻找短路踪迹,南桥上电瞬间50度,一秒上升10度,不用研究了。

维修结果:桥坏,报价后客户尝试售后去了。

网友:
估计还在保修。

网友A:
风格和同方的板子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格和同方的板子很像

X15是同方定制的板子,主要是MOS IC的前后级滤波电容大量用了钽电容,同款PCB可以互换的机械革命,就用的MLCC,高负荷容易炸电容和MOS IC。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坏CPU 桥  显卡 维修不好做

网友:
这11代南桥 ,发热量大。我那天选2 11代南桥还有散热盖

网友B:
请教,十一代笔记本CPU还能换桥吗?有加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十一代笔记本CPU还能换桥吗?有加密没有?

我就换了 没有复位 pg正常时钟38.4正常 蛋疼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2024-04-13):
只是拆开 看看  还算在包吗

网友(2024-07-08):
内存超频确实会搞坏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