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声卡和网卡故障排查思路

楼主(2023-05-27):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总算是对主板的维修入门了,今后打算买个示波器,以便以信号为切入点对主板的工作原理做进一步学习和了解,说到信号,这里不得不提声卡和网卡,必竟是新手,只能浅谈一下这段时间对声卡和网卡一点粗略的了解,希望能给后来的新人一点思路,如果大家认为我说得好,可以加点分,以声卡为例。
1 这里说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把大部份新手的精力都放在了主板时序以及结构,故障现像思考与判断,以至于很多时候碰到这些板载设备时,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往往只能刷BIOS,换芯片,然后再换人换板,这三板斧了。
2 要想判断这些外设的是否故障,首先要对电子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有个基本的了解,这种了解基本来自于经验,资料和学习,满足供电是任何电子设备的工作必要条件之一,设备之间的通讯,必需要保证线路的通畅,由于电子设备之间的通讯是通过高低电平组合再解码,设备之间基本都会通过耦合电容来响应高频信号,以防止线路衰减和干扰影响正常通讯,当然设备通讯之间还需要时钟,因为设备之间的工作速度是不一样的,一组高低电平组合以什么样的速度送出去,才能被接收方识别,这就取决于时钟,打个比方,数据输出方送出一个高电平,但此时由于数据接收方工作速度快,在时钟不同步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提前关闭数据接收端并计入数据值,然后再开启数据接收端接收下一个数据,如果此时高电平送到接收端,接收并计入数据后,接收端就会产生一个01的数据值,而发送端只是发送了一个1,这就是时钟的作用,当然还有同步信号,这里就涉及通讯采用的是串口还是并口,一般并口都会采用同步信号,打个比方,你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话,结果半个小时后电脑才把你的话通过音响还原出来,虽然有点夸张,但这就是同步信号的作用,并不是指同步输入输出,而是指保证每组信号通按序同时发送和接收。还有一个就是复位信号,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所以每个设备要想正常工作,就必要保证供电正常,与其它设备的通讯线路正常,才能正常工作。
3 如何判断故障呢,这里第一步就是测量每个芯片的供电脚位是否供电正常,接地也算,千万不要忽略,因为一个芯片作为一个负载,接地开路的情况下,不会导致总供电电压升高,这里万一接地开路,导致整个芯片悬空,你可能测量供电是正常的,但是芯片就是不工作,第二步就是测量数据通讯线路是否通畅,可以通过打值确认,用好板的值对比,这里也注意,线路信号是通过耦合方式通讯的话那么设备之间就相当于隔离的,就需要打值耦合电容的两端来判断电容两端到两个设备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当然有些线路还需要外部供电上拉,也需要检测。这里我为什么不讨论板载设备本身的工作状态是否需要测量,这里我就要说明一点,这些设备是需要外部激活的,就好比,网卡要插RJ45接头,声卡要插音频接头,电脑才能响应并激活。本身工作条件不正常,根本无法工作。供电和通讯线路正常就可以排除主要外部环境对设备的影响,只有当更换芯片后才有必要去查外部电路。这里只是粗略的谈一下,希望对大家的维修思路有点帮助。讲的不好,大家别见笑。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点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多多学习哦

网友A(2023-07-24):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个人的思路,网卡篇:排除掉件,腐蚀后,量测主电感,阻值正常,量测电压,过了是晶振,过了拆ESD,换芯片,这样可以应对90的网卡故障,过了可以用纽扣电池测试接口坏没有,还有网口的对地值;至于声卡相对来说复杂些,比如噪声,左或者右无声等,至于楼主说的通信,主板采用的是IIC通信,打对应脚位值就好,以前修到过桥坏不识别声卡的,看你们的回复决定讲不讲哈声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个人的思路,网卡篇:排除掉件,腐蚀后,量测主电感,阻值正常,量测电压,过了是晶振,过了拆ESD,换芯片,这样可以应对90的网卡故障,过了可以用纽扣电池测试接口坏没有,还有网口的对地值;至于声卡相对来说复杂些,比如噪声,左或者右无声等,至于楼主说的通信,主板采用的是IIC通信,打对应脚位值就好,以前修到过桥坏不识别声卡的,看你们的回复决定讲不讲哈声卡

楼主的确等于没说,不过这叫抛砖引玉哈。
声卡我个人看法是数字和模拟两部分,首先供电,然后数字部分示波器查时钟数据等的波形,模拟部分看插入之后jack detect的阻值,esd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确等于没说,不过这叫抛砖引玉哈。
声卡我个人看法是数字和模拟两部分,首先供电,然后数字部分示 ...

我只是说给新手听的,必竟新手要动声卡和网卡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一种思路,当然修过几次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给新手听的,必竟新手要动声卡和网卡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一种思路,当然修过几次就 ...

好的,理解,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