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电源板adp-185上电出12v即掉电一例

楼主(2023-05-27):
这块也是比较常见的头疼板之一,上电出12v,立即pfc掉电330.按pfc 不出380v收治。

初步怀疑是常见的pfc电路不稳定pfc mos/二极管/ncp 1605一套。
因为铁板后面是一套四颗,连两颗pwn mos一起换了。

开机,故障依旧。
听声音pfc 变压器有频繁启动拉起/保护的声音,检测pwn 上下mos的平衡电阻及对管,,w2t/w2x 103 一套。
开机,故障依据。
头疼。ncp 14 pin ovp 2.0v正常 stdwn 1.9v正常
4pin FB正常
只有pfcOK 5v不出,可见芯片是正常,应该是被强制触发down了,但stdwn的电压又是正常的
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再次仔细翻ncp 1605的data sheet,突然想起来了stdwn还兼了otp,加上以前检修过的一例4704阻值异常引起stdwn电压异常,
但是那一例stdwn电压可以直接量到,这次的stdwn电压万用表可量到的是正常的,莫非只触发了一次,
正好还没有把换4704,挨个把4704拆下,检测,阻值确实都偏低了,换上新电阻。
开机。出12v.
上电继续测试,第二天起来电源正常。

网友:
楼主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推理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