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实在没辙了

楼主(2023-05-27):
荣耀magicbookpro2020版号DAH97MMBAC0.不充电,不开机,不触发,没有待机电压。各公共点测量没有短路,能升压19伏,没有待机电流,经测试电压到第一个mos管就不往下走。如下图

该处mos管由BQ25713芯片控制,检测该芯片有19伏输入,REGEN有6伏输出,CHRG_OK没有没有ACAC_IN电压,怀疑该芯片坏,更换后问题依旧。

检测上电瞬间,ACAV_IN有3.3伏电压,然后跳为0,检测上电过程电流跳0.033后回零。检测待机芯片滤波电容对地阻值只有8,怀疑电容漏电,拆掉检测电容完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客户描述故障原因是放了几个月直接开不开机,求大神指点

网友:
好多卖假芯片的。。。

网友:
ACAV_IN是个突破口,你测量一下与他相连的两个电阻是不是正常的,直接换掉那两个电阻试试

网友:
关键点就是你说的那个公共点电压对地值只有几欧姆了,这个接个1V烧鸡,有热成像的话应该很快就能看到是那个地方作妖了。话说现在的保护隔离电路有些做的很灵敏,后级公共点有短路它会迅速关断公共点输出的。从几欧姆的表现看,可能是某个大芯片的核心供电的mos穿了,比如cpu,独显等等

网友:
待机那里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坏CPU 桥  显卡 维修不好做

网友:
烧机cpu发烫,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了

网友:
还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
你先测第一个MOS管G电压是不是24V左右如果不是直接飞线第一个厂管DS然后开机测公共点是否有19V 没有先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有直接换场管

网友:
cpu坏了,这种保护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故障、最后是U挂逼了

网友:
CPU 管子 软击穿了

网友:
华为cpu坏的多

网友(2023-06-28):
图纸能分享下嘛

网友:
您能把25713的第7脚相连的三个电阻的阻值说一下吗?或者能拍个25713的周围图吗?

网友(2023-08-10):
图纸分享一下,华为的不通电,拆机就应该测一下公共点是否短路,短路就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击穿了,英特尔U的击穿都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