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 14 G3 板号LA-K061P 不亮机

楼主(2023-05-27):
我的是G3  待机有25V  一个3.3V   ,插适配器和电池  公共点电压16.7触发就多了一个PLB1电压1.27  ,单插适配器 或者电池触发这个1.27只有0.7  . 3种情况都是几秒掉电。各电感无明显短路。电池口听着有滋滋声响,插补插电池都一样有声音。BIOS 想刷 又是什么74M25JWE10. 怎么刷啊。请教

网友:
短路保护了 BIOS数据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能 是电容 漏电

网友A:
我记的联想有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的联想有个芯片容易坏

你这话说的,我有点懵

网友B:
查一下二级电压  可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二级电压  可能有短路

没找到图纸呢 ,大概5秒掉电。看着不像

网友:
有点像。没图纸。正差呢

网友:
编程器啊

网友:
联想 芯片容易坏

网友:
编程器 有这个型号BIOS 刷?我用的600P。

网友:
哪个芯片?

网友:
74M25JWE10芯片就是32M容量的,同MX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