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拖不了。。。。。。

楼主(2023-05-27):
拖焊拖不了。。。。。。我刚开始以为是杂牌焊锡丝导致的,买了个带品牌的,还是拖焊不了,焊锡能凝成一颗,焊膏和松香都用了,但是不跟着烙铁走,烙铁透都打磨好了,30w的和60w的都用了,还是不行,焊锡球跟不上烙铁,也撇不开。大佬们救救我。

网友:
各位大佬是不是焊丝或者焊油不行啊?又或者是电烙铁不行?整了两个晚上了。

网友:
我都是热风。。。可能是我手工不好,哈哈

网友:
烙铁性能问题吧~

网友:
换快克90瓦203H焊台

网友:
他们脱焊都是好烙铁动不动就大几百的烙铁。30w60w的费劲

网友:
用高频焊台,普通烙铁很难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焊丝不行,今年为这事烦了好久。今年在工具网上买了80元一圈的,到货就像你说的这样,笔记本的根本不敢焊,又不肯退。只有焊大电容之类的就可以,后来我们电脑城有个做对讲机的,他叫他们做对讲机的工厂给我发了一圈110元。打开焊线一样的规格,就好焊了,又好拖锡。之前80元丢一边不要了。我的是用老古懂白光926电烙铁。

网友:
主要还是焊油要好,焊锡还是次要的,

网友:
我用的100g 好像30元钱的,配合T12也好拖锡的。

网友:
焊锡丝0.8,低熔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焊丝不行,今年为这事烦了好久。今年在工具网上买了80元一圈的,到货就像你说的这样,笔记本的根本 ...

我买的山崎的焊锡丝,但他们说维修佬的特别好用,我不知道这个山崎的是不是也不能拖锡。

网友:
跟助焊剂和洛铁头的关系很大

网友:
很明显是烙铁的问题,我测试过劣质的锡丝,用高配的烙铁也可以托锡,你买个快克的吧

网友:
焊锡不纯。。。

网友:
30W烙铁绝对不行,起码60W以上

网友:
别买便宜货,之前我用什么黄花907,好用是好用,tm那只适合焊大电容什么的,后面买了白菜白光,还行,烙铁头得买小日子进口的,一百多一个,80的别买,也是假的

网友B:
脱焊对我来说是小意思,再密集针脚都没问题,维修老焊锡丝加英华助焊剂,了解一下吧,相信你会成为高手。

网友:
了解一下,受教了,我也是拖不了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B:
脱焊对我来说是小意思,再密集针脚都没问题,维修老焊锡丝加英华助焊剂,了解一下吧,相信你会成为高手。

你可能没说到关键 ,还有高频好烙铁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吧。

网友:
工具固然重要 但是你的手法更重要 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对策 功率低的那你就预热主板在焊接 当然你的姿势一定要对 不同的焊锡丝、主板、元器件、周围环境都有影响 当然你如果买到了假冒伪劣的焊锡丝那另当别论

网友:
确实主要是烙铁原因,我以前用几十元的烙铁都不好使,现在160元买了二手功率90W的快克236烙铁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