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3-05-28):
联想小新PRO-13键盘触摸板进系统就不能用,不能用的时候外接显示器,键盘触摸板在外接显示器上能用,但是内屏还是不动,像定屏了一样,不是死机,外显一切正常,锐龙的CPU,换了CPU,BIOS也刷了装的原厂的驱动也不行,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坏了啊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换个系统 试试啊 会不会是 自摆乌龙

网友B:
进PE看看能不能用,能用就是软件,不能用就是硬件。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触摸快捷键开关,以前有次折腾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换个系统 试试啊 会不会是 自摆乌龙

系统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看看能不能用,能用就是软件,不能用就是硬件。

PE下可以用,系统也重新装了,还是不行,但是你外接显示器,在外接上触摸板和键盘是可以动的,内屏上是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触摸快捷键开关,以前有次折腾了个寂寞

和开关没关系,系统也重新装了,还是不行,但是你外接显示器,在外接上触摸板和键盘是可以动的,内屏上是不动的,要是和开关有关系,那他在外接显示器上应该也用不起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这个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