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L50RU上内存掉电维修

楼主(2023-05-28):
cpu AMD R5 4500U
故障上内存上点0.6 0.7左右掉电,开机指示灯一直亮着    不上内存电流停在0.45左右
不插内存测量全部电感供电都正常,上内存开机测量主板3.3v  5v 1.8v都正常  其他开机瞬间都有,后掉
刚接机时心想基本都是BIOS问题引起  暗暗窃喜,结果被现实无情打脸
下了BIOS分离  刷上去现象一毛一样..  一下子人蒙了  东看看西查查也没查出什么名堂
后来先丢一边忙其他的机子去了
今天手上没啥机器,继续盘它!!
因为上内存掉电,且开机后内存电压先是正常  然后掉    重点放在内存供电上
测量掉电后,内存供电芯片G5616b 工作条件都正常 ,开启也是稳稳的5V   心想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
因为手上没有G5616B 直接迅维一搜 RT8231通用     芯片盒内有现成的,直接代换
触发后电流稳稳跑上去    装机测试OK

故障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拔下内存测量内存供电正常1.2v  所以开始没有想着直接去换内存供电。因此耽误了点时间

奉上图纸和自己分离的BIOS

网友:
厉害,逻辑推理的速度,决定修机的效率

网友:
意思是拔了内存供电正常 插上内存供电不正常 有么有可能是内存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