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国产笔记本,不显示求助,版号HSW131T MB NPB VER:C

楼主(2023-05-28):
个人业余爱好者求助,修不下去了,请大侠支招,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不掉电,电流直接上到260ma停止(没有高低跳变),装电池可以到400ma,各大电感测得电压如图,处理器供电电感对地阻值53Ω,晶振两脚波形正常测得频率32.7,BIOS已经刷了七八个都无效,网卡供电的0Ω电阻去掉也一样,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补充上图看不清的:处理器供电的两个电感都是1.7V,开机后处理器温度升高,风扇会转起来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桥的故障可能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哪家贴牌的

网友:
维修资料越来越重要

网友:
敢问是龙芯U吗?

网友:
龙芯是什么,这是英特尔的i7 4650u

网友A:
电压没出全,多半桥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和CPU以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出全,多半桥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和CPU以前的

请教大神,还有哪里缺电压?

网友:
直接干U有惊喜

网友:
既然有示波器  测测 bios1脚2脚波形吧。

网友:
一步到位260ma的你还是优先检查电压,从待机开始检查

网友B:
不装内存看一下,如果电流还是这样的话,说明压根就没过内存。 CPU挂壁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内存看一下,如果电流还是这样的话,说明压根就没过内存。 CPU挂壁的可能性很大。

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的

网友:
感谢各位相助,终于有了进展,是内存问题,这本只能用低压内存,换了低压内存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