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华硕台式电脑不规律自动重启电脑!

楼主(2023-05-28):
求华硕台式电脑不规律自动重启电脑!CPU风扇换过,内存条按同型好换过,电源换过,系统重装了多个,故障不变,有时正用着重启电脑,有时开机后闲着不用也是自动重启电脑!弄的头都大了,请师傅指点!

网友:
升级一下BIOS不行换主板

网友:
什么主板什么型号的发出来 撒

网友:
主板故障,不会芯片级维修的,建议直接换主板。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接地问题,用测电笔测一下看地线是否带电。

网友:
        电源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好麻烦哦

网友(2023-09-08):
说个能操作,排除的,打开机箱,拔掉开关与重启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