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速U盘-----分享

楼主(2023-05-28):
最近小孩子说想要个U盘,反正自己以前做过,就翻出以前的材料来制作,准备好钢网

翻出剩余的U盘主板,采用的IS903

然后就是去网上找了点东芝颗粒,一顿折腾

用了一下,拷贝资料速度有130MB/秒,做好之后孩子高兴地带走了,

网友:
路过,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A:
工具材料X宝上都有,好便宜,做一个差不多35分钟吧,不同的主板第一脚不一样,不过带有U字样的就是第一脚

网友:
如果固态硬盘坏了,颗粒拆下来也可以制作U盘,B站也有好多教程

网友:
焊接的时候注意不要太多焊由,不然颗粒会到处飘,容易把电阻电容移位

网友B:
IS903芯片已经停产了,我手中有个U盘,也是这个主控板,但有时读盘有时读不到,还不晓得是哪里的原因,不过,速度还是挺满意的。

网友:
这么牛,自己组装u盘,厉害

网友:
这个成本多少钱

网友:
制作完成后,成本平均一G   0.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材料X宝上都有,好便宜,做一个差不多35分钟吧,不同的主板第一脚不一样,不过带有U字样的就是第一脚

感谢大佬的分享,很实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

网友:
903不算高速

网友C:
同diyu盘人,手头有个2t的高速双口u盘.599出,颗粒源自好的970evo,速度400以上,闲鱼号writecode

还有256g的slc硬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diyu盘人,手头有个2t的高速双口u盘.599出,颗粒源自好的970evo,速度400以上,闲鱼号writecode还有256g ...

好像有点贵哦,目前我个人用不上,谢谢

网友:
算一般般吧,日常办公还是可以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903芯片已经停产了,我手中有个U盘,也是这个主控板,但有时读盘有时读不到,还不晓得是哪里的原因,不过 ...

是不是你USB接口松动驴呀,你换别人的电脑试试

网友B:
换了USB接口和换了一台电脑也是这种情况呢。

网友:
图个乐趣

网友:
is903现在是稀缺货了,难买到

网友D:
这个东西我也玩过,大文件读取还行,小文件读取真的干不过SSD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我也玩过,大文件读取还行,小文件读取真的干不过SSD

是啊,这都被你发现驴,我这边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都被你发现驴,我这边也是这样

你是很久以前就干过这个吗?真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USB接口和换了一台电脑也是这种情况呢。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主控芯片的问题了,就还有主板上的那些个电容虚焊驴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主控芯片的问题了,就还有主板上的那些个电容虚焊驴也会这样

你可以自己拆开看看,或者重新量产一下,如果不能量产的话应该就是虚焊了

网友:
闲鱼网上买的全新板子,我猜想也许是主控的问题,原厂早就停产了,说不定是翻新货,唉!只有买别的主控板重新弄了。

网友(2023-07-16):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我也玩过,大文件读取还行,小文件读取真的干不过SSD

4k相当于没有,小文件绝对是噩梦

网友:
自制高速U盘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