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关于戴尔品牌机电源灯呼吸模式不能开机的经验分享已经BIOS分享

楼主(2023-05-28):
型号:戴尔inspiron 3670 板号是17529-1
问题故障:机器CMOS电池放电后主机能自动开机,开机大概自动重启4-5次(自检)后能正常使用,但是你不能按电源键关机,也不能在系统里关机,因为只要你按了关机或者系统关机了,电脑关机后电源键就会变成呼吸状态,无论你怎么按,怎么弄键盘鼠标,或者拔掉电源过5分钟后插入电源电脑都会开不起来,或者是插入电源的一瞬间电脑风扇会转大概3秒左右然后会关机,无论按哪里都不会启动,你按住电源键不放5秒后呼吸灯会变成一闪一闪的 2短 1短的模式。百度了各种办法,打了戴尔售后,然后主板图纸也没有,只能跑线路,发现无论短接PSON还是短接开关机线路都会有瞬间的下拉动作,但是非常快就会没有这个信号。百思不得其解了,论坛也查完了,BIOS也刷了,线路也查了,百度也搜完了都没有人说过这种情况
解决办法:最终发现问题出现在这个位置,只需要按下面设置BIOS就能解决问题,开启交流电自动开机和关闭睡眠功能即可(你不要问开不来机怎么进这里,看上面的)

网友:
感谢分享,默认是选的第三个吧

网友:
楼主堪称大神级  人物,刚查阅    就发现了           这个,太及时了  ,是否可以  送给  楼主 一个外号     ?及时雨

网友A:
这个呼吸灯问题,Dell主板到底算不算故障?

网友:
学习了,还没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呼吸灯问题,Dell主板到底算不算故障?

不知道算不算,反正是死活开不了的,但是设置好以后,已经很久了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去年我也碰到一台dell主机,有点像楼主的这样的,不过我当时没有给客户修主板,让客户直接换主板了
我记得当时是客户说关机后电脑开不了,我去看电源灯就是一直呼吸状态,然后我把电池放电能开了,然后没有关机测试,第二天客户说电脑又开不了,让我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