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维修

楼主(2023-05-28):
水星MW325R路由器插电无反应,拆机后发现电源插口处已烧黑,标示FB1,FB2的保险已烧断且负极铜箔烧断,6.3V滤波电容两端电阻为0,拆下电源芯片阻值恢复正常,该机电源芯片经查为AP3502EM,用MP1482代换并更换6.3v/470UF电容后修复

网友:
这个维修费要多少合适

网友:
只是爱好了,增长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