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的主板,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5-29):
主板装上纽扣电池,不插电源,万用表测南桥32.768晶振两脚电压,一脚0.25V,另一脚0.36V。插上电源待机,这时候变成,一脚0.06V,另一脚0.88V。没有示波器测量,把晶振新换了一个,两脚间的10M电阻和两个10PF电容检测了都没问题,测量电压还是和之前一样,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cmod电路

网友:
看点位图,晶振两脚是直通南桥的,接了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无其他电路了,这种情况是南桥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