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55

楼主(2023-05-29):
请教大神们,常规的BIOS怎么调出来?默认的只有简单的功能

网友:
惠普的BIOS界面与常规的不一样,好像是无法改变的,以下的资料是将UEFI更改为传统的,“首先对于惠普电脑,开机引导快捷键非常了解,开机点击F9系统引导快捷键;F10进入BIOS设置快捷键。用户开机不停点击f10键进入bios,选择“system configuration”,选择“boot options”;设置“legacy support”为“enabled”;然后点击f10键,选择“yes”保存退出;”

网友:
肯定是  按按键啊         还用说   啊,这个都是  有         快捷键 的 ,点开机键,出现  开机LOGO的时候点   快捷键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