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557 开机屏幕白黑红绿蓝

楼主(2023-05-29):
一台dell7557,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8声报警,内屏和外接都没有显示,键盘的大小写灯可以控制。换了屏线(屏线断了四根线)后,开机屏幕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显,但是没有8声报警声了。于是又加焊了一下主板上屏线座子。这下好了。开机直接进入屏的自检了(白黑红绿蓝交替显示的画面),是没有读到码片?还是CPU问题?
屏幕换过也是一样。
板号:DA0AM9MB8D0 AM9MB REV :  D
其间刷过BIOS,还是一个样子。什么合成ME都不行。

网友:
还是得看看你焊接的地方

网友:
屏自检问题,应该是屏线座子有问题,或者屏线座子周围,

网友:
屏线座子坏了。

网友:
显卡到屏之间出问题了 最好换屏线跟接口试一下

网友:
把键盘拔了试下,按住D键,开机就会出现这个

网友:
屏自检问题

网友:
屏线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7585-1-1.html

你根据图纸对照屏附近线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7585-1-1.html

你根据图纸对照屏附近线路看看

起初是屏线断了,后来换一条还是不行。应该是显卡或cpu虚焊了,没有BGA,用风枪又怕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