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Q42起到

楼主(2023-05-29):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Q42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控制电压稳定在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压稳定在2.5V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稳压二极管一般正极接地用于稳压,当负极电压小于其稳压时,稳压管不工作。当负极电压大于其稳压值时,二极管反向导通工作在击穿状态,使负极电压保持在稳压值范围内。

Q42是2.5V稳压管,5VDUAL经过R300电阻,送到Q42负极,5V大于2.5V二极管反向击穿,把多余的电放掉,使负极电压保持在2.5V范围内。

嘿嘿!俺讲不清楚工作原理滴,只晓得它是稳压管,也是看船长讲的基础教程才明白点,建议你在B站上看看”第10课 二极管的限幅、降压、稳压作用讲解“ 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网友:
431N就是个稳压的,你可百度一下,挺简单的。

网友:
这个就是稳压2.5V的 这个没什么说的吧 就两个管

网友C:
   我的理解    Q42内部就是一个  基准稳压二极管,个人喜欢叫钳位二极管   ,      就是基准电压2.5v     上面不管多少伏电压  多的都会接地放掉   一直把上端电压  稳定在基准电压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稳压二极管一般正极接地用于稳压,当负极电压小于其稳压时,稳压管不工作。当负极电压大于其稳压值时,二极管反向导通工作在击穿状态,使负极电压保持在稳压值范围内。

Q42是2.5V稳压管,5VDUAL经过R300电阻,送到Q42负极,5V大于2.5V二极管反向击穿,把多余的电放掉,使负极电压保持在2.5V范围内。

嘿嘿!俺讲不清楚工作原理滴,只晓得它是稳压管,也是看船长讲的基础教程才明白点,建议你在B站上看看”第10课 二极管的限幅、降压、稳压作用讲解“ 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    Q42内部就是一个  基准稳压二极管,个人喜欢叫钳位二极管   ,      就是基准电压2.5v     上面不管多少伏电压  多的都会接地放掉   一直把上端电压  稳定在基准电压2.5v

非常感谢!

网友:
客气了,我还要多看教程哪,技术才提高。

网友:
那个管子是可调精密分流稳压器。不是三极管也不是稳鸭二极管。只要给他一个参考电压,和输入电压,他就能控制输出电压在参考电压上。

网友:
稳压,2.5V。

网友:
2.5伏的稳压器。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431,这是什么你不懂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稳压二极管一般正极接地用于稳压,当负极电压小于其稳压时,稳压管不工作。当负极电压大于其稳压值时,二极管反向导通工作在击穿状态,使负极电压保持在稳压值范围内。

Q42是2.5V稳压管,5VDUAL经过R300电阻,送到Q42负极,5V大于2.5V二极管反向击穿,把多余的电放掉,使负极电压保持在2.5V范围内。

嘿嘿!俺讲不清楚工作原理滴,只晓得它是稳压管,也是看船长讲的基础教程才明白点,建议你在B站上看看”第10课 二极管的限幅、降压、稳压作用讲解“ 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q42是精密稳压器。和电源的tl431工作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q42是精密稳压器。和电源的tl431工作原理差不多。

嗯,Q42是可控精密稳压源,它可代替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