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7不开机(桥损坏)

楼主(2023-05-29):
戴尔G7不开机(桥损坏)

     单板测量主板电感中发现桥的1.05V阻值为0,说明桥可能有问题,测量其他电感阻值都正常,用1V烧机桥供电,发现桥发烫,那就锁定桥短路损坏。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戴尔G7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板号为LA-E994P,这是一台同行送来维修的单板,,型号为戴尔G7,故障就是不开机。

戴尔G7不开机 图1

       单板测量主板电感中发现桥的1.05V阻值为0,说明桥可能有问题,测量其他电感阻值都正常,用1V烧机桥供电,发现桥发烫,那就锁定桥短路损坏。

戴尔G7不开机 图2

        订了个好的桥更换上去,再测量桥的阻值恢复正常后再上电,按下开机键发现电流定在20mA,经过检测发现BIOS没有波形,换了桥正常是需要改me的,把BIOS拆下来发现BIOS有个叫已经断了,可能是之前桥短路把BIOS也烧了,换一个新的BIOS刷上原厂程序后上电测试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戴尔G7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由于客户只寄了单板过来,所以我们只保证可以开机就行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请教一下师傅:就是本本触发不显故障,电流到1A左右,使用你上图中的那个散热摸具,不是自带的风扇+铜管,裸板工作5~10分钟时间会不会烧坏核心啊?

网友:
新机的桥都坏的多 还不好换

网友:
新机的桥和CPU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师傅:就是本本触发不显故障,电流到1A左右,使用你上图中的那个散热摸具,不是自带的风扇+铜管, ...

要用直接插电220v 那种风扇对着散热器吹

网友:
技术可以 给你加分鼓励了。。。。。。。。。。。。

网友:
懂了,谢谢你回帖!你截图中的散热模具+外加220V那种大功率的风扇双管齐下。

网友:
我的3.3v 短路  多半也是南桥坏

网友:
由衷感谢大佬的经验分享,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请问me是什么东西,我笔记本修得少,但是都是下载bios直接刷,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的维修动不动就是桥或CPU的问题。太难搞了

网友:
烧机大法对大多数短路非常高效

网友:
桥坏的也多,但是价格难报

网友:
现在的板动不动就换桥换U

网友:
加分加分家啊分

网友:
现在的机子质量太差了

网友:
厉害     加分加分

网友:
稳准快,现在板不是CPU就是桥,都快不会修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手法娴熟

网友:
桥坏了,不是我的菜.

网友:
上次也是这样的机器,买了两个桥都没有修好,只能退给客户了,后来才知道,两个桥都是坏的

网友(2023-06-28):
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1.05V短路不开机   但是不知道这个机子待机3  5V是否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