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20声音三无,拨号打电话死机(音频损坏)

楼主(2023-05-29):
华为P20声音三无,拨号打电话死机(音频损坏)

      一台华为P20,故障为手机正常使用没有声音,打电话的时候接通后就死机了。我们直接考虑音频,12C,或者音频供电就好了,拆下主板测量音频附近供电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现象。那么,具体是由什么引起的拨号打电话死机呢?看看我们的维修师傅怎么处理的吧!

       【机器型号】华为P20

      【故障现象】声音三无,拨号打电话死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P20,客户描述说手机正常使用没有声音,打电话的时候接通后就死机。

      这种声音三无的机器我们直接考虑音频,I2C,或者音频供电就好了,拆出主板测量音频附近供电阻值,没有发现明显有短路的地方,查了下I2C的阻值和电压,发现也正常,这时候我们就考虑一下是不是音频本身损坏或虚焊引起的故障了。

      拆下音频芯片,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直接更换新的IC上去,装机测试发现声音已经恢复正常,测试拨号打电话也不再死机且送话听筒都正常。

华为P20声音三无,拨号打电话死机 图1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970芯片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