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C221 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23-05-29):
接客户一片联想的主板,板号NM-C221 ,如图。

拿到手上,接上可调电源,最后电流0.63

三板斧经验告诉我。没出CPU 电压,量了一下CPU 电压,确实没有。CPU 供电芯片型号为MP2979,查这个芯片的几个我能看懂的工作条件(其它的我真的看不懂)。还有一个SLP_S0#

本人不学无术,就知道这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都有了。直接找了一个料板,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啊。
本来想去找时序学习一下,一顿乱按。突然发现电流上去了。

电流如图。

没接内存条,迅速量下CPU 电压,有电压了,为了进一步确定,多按几次试了一下。然后拆桥重植。

仔细观察只是掉了空点。

把桥重新焊上去,插电,开机。

因为没有屏线,直接外接。没用原装电源会出现这个提示

进BIOS 界面

机器没有序列号,之前刷过程序。
开机进系统,打完显卡驱动,外接的屏不亮了。有点无语。只能远程访问这个电脑。显卡代码43

于是跑显存测试,一切正常啊。

忽然想起上次那个华硕刷错BIOS 会导致显卡无法驱动,于是网上买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因为买的这个是有序列号的。用官方的软件去下载驱动,发现驱动居然不一样。

具体的是哪个驱动,我不记得了。安装好驱动,外接屏进系统也就能亮机了。

然后测试一下,功能正常。

附BIOS 程序(网上花钱买的)我这个主板是1660TI 的显卡,我不知道这个板子和2060 的BIOS程序有没有区别。

网友:
牛逼克拉斯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您好!请问一下您使用的跑显存测试软件是哪个版本?我在笔记本上测试不了,九、十代的电脑不支持传统的,不晓得是软件版本不对还是命令没有输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一下您使用的跑显存测试软件是哪个版本?我在笔记本上测试不了,九、十代的电脑不支持传统的,不 ...

这种是独显直连,不需要输入命令的。自动测试的。那种集显测独显卡的命令,我都是找人做好的快捷命令。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命令。

网友:
自动测试的啊,那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个嘛,发个短期有效的百度网盘链接或者到我邮箱里都行,不胜感激!!!

网友:
惠普的笔记本  资料比较少

网友B:
上次有同款笔记本,桥虚寒,由于满城市没人在做BGA,就推了!可惜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有上家刷过BIOS是吧?所以后面还中了显卡感叹号的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同款笔记本,桥虚寒,由于满城市没人在做BGA,就推了!可惜了

我也不给散客做BGA 的,那些客户的心思,永远猜不测,很快修好,说你挣钱轻松,修半天或者几天,说技术不行。我修笔记本主板只给同行老板修的,修好修坏,我都不负责的。修好了收钱,修坏了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同款笔记本,桥虚寒,由于满城市没人在做BGA,就推了!可惜了

直接手工干

网友D:
我这也有个板子和你一样卡0.63,无CPU供电但是CPU发烫,加焊桥也没用,估计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有个板子和你一样卡0.63,无CPU供电但是CPU发烫,加焊桥也没用,估计CPU挂了

0.63的电流,0。95和1.05 都出来了,会微微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给散客做BGA 的,那些客户的心思,永远猜不测,很快修好,说你挣钱轻松,修半天或者几天,说技术不 ...

我最近就在给同行修,不赚钱呦

网友E:
楼主技术好,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好,向你学习

我维修笔记本还是新手,今年显卡没生意,才开始修笔记本主板。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F:
重植容易翻修,上次遇到一个 翻修了,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植容易翻修,上次遇到一个 翻修了,最后换桥好了

我是给二手老板维修的,修亮了能过测试就行,其它的不用管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G:
你给我不一样,我修好笔记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同款笔记本,桥虚寒,由于满城市没人在做BGA,就推了!可惜了

给同行修压的价格很低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人狠话不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给我不一样,我修好笔记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我也是,维修了很多机器了,我也是不知道怎么主好的,这么多年了,修空调,修洗衣机,修电脑,修豆浆机,修电磁炉,修面包机,修手机,我是啥都拆,啥都修,也从来不看电路图,也不参考点位图,反正最后修好了!

网友H:
我也只接同行机器,散客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也只接同行机器,散客太麻烦

散客只会看到维修的赚钱,从来没想过修个电脑,有时候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客只会看到维修的赚钱,从来没想过修个电脑,有时候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成本。

我最近整了一台 华硕不定时南屏   同行的F506 2060显卡 说显卡坏   硬说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驱动正常,3D评分低  针数低  又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  后面又换了12个显存,显卡驱动都打不上了, 我就想退机,然后客户说让我换CPU  CPU拆下来裂了 我糙   不跑码了

又买了一R7 5800  还是显卡驱动叹号, 现在头晕

网友(2024-06-15):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