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并顺便改装一台6千瓦的垃圾逆变器!

楼主(2023-05-29):
去年在淘宝上花了8千多买的一套太阳能光伏,陆续添成4片共2千W光伏板+8只12V200A胶体电池,能带所有电器和一台1P空调。全年90%由它发电,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易料的牌子太差,逆变器老烧散热风扇,自已换上还不行,非得返厂,一年中返了三四次!苦不堪言!
最近又烧了风扇,过热保护,用不了,厂家不管了!唉!只能自已修了!顺便改装,不然启动时两叁千转速,如飞机过路般吵,我忍你很久了

首先,拆下上盖,如图,扔一边了!

去门窗店花15元买了一片精纲网,并用龙骨剪成需要的大概尺寸,折成所要的形状!钉好固定,去掉毛边!看下,效果不错吧!

从坏旧的电脑电源中拆几个静音大风扇,不够的,从坏的电磁炉上拆也行,都是12V的,然后放到散热器上,调整一定角度,用碳化自攻钉将风扇固定好,电源2P插头并联接到原风扇位,如图

下面是修机,此机经常烧风扇,换了还不行,不知厂家搞什么鬼!这次并联的两只风扇坏了一只,我干粹取掉不用,按上面的换大风扇三只并联按回原电路,接上大电池,开机逆变220V,用热风筒对TN热敏电阻加热,风扇仍然不动,一会儿220V输出归零,保护了!
把电池断开,用电灯把输入口存电泄掉,用万用表从风扇接口位往前查,发现温度传感,控制风扇和保护的均在一片小板上,如图
从逆变器的其中一个变压器中多出一组绕组给图片的右下角4只二极管供电,生成42~52V电压,并经旁边的两只10uF/25V和47uF/35V电容滤波,供给D882风扇开关和7805,再变成5V给左上角控制IC供电(打磨了,不知型号),看到没,电压明显超过25V和35V,为何呢,很可能厂家直接拿12V转220V的变压器当24V转220V的了!而这小板是12V的,所以电压超出!!这么大的电压加到风扇上,怪不得老烧!
由于这两只电容是固体电容,耐受性高,所以没爆!
这个52V通过一个1001电阻供D882的驱动三级管Y1集电极供电,发射级给D882开关电流,而Y1是SS8050,耐压才25V,所以Y1也非常压抑!没控制信号0V到基极时,Y1的集电极也是52V
红线是电源供给方向,绿线是控制方向

接电瓶,上电,逆变,测Y1基极0V,用热风筒给TN温度传感器加热,同时测Y1基极,发现一会就跳变成5V了,但集电极没变化!说明Y1有问题了
拆下用二极管档量,好象又没坏哟
重新装回去,上电逆变,加热TN,风扇仍不转!用20V档测Y1基极,风扇居然瞬间转起来了!
20V相当于一个几十K欧的电阻,这信号是从左上角的控制IC输出了,说明控制IC的输出脚内部下拉电阻没有,或是坏了!
下面就好办了,直接在Y1的基极与地之间焊接一只3902电阻,如图

然后上电,逆变,给TN热敏电阻吹热风!OK,风扇终于自动转了,不吹一会儿,也会停,试了几次,全部OK,测52V的地方,风扇转时降为13~14V,基本接受

至此,此风扇控制电路已能正常工作!装好新做的散热外壳!装回太阳能那边去,今晚又有空调吹了

总结,现在网购的电器,质量很多都不行!但凡是用贴纸做标识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差字!望各位同行引以为戒!

网友A:
这玩意,等需要换电池时,就是一大笔费用,8节200AH电池费用也不少,这电池寿命能有几年,购机费用多少年能回本??

网友:
光伏,只适合没有电网的地方,我本来想装一个太阳能灯照大门口的,和用市电对比算了笔账,要保证太阳能灯5年不坏才价值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等需要换电池时,就是一大笔费用,8节200AH电池费用也不少,这电池寿命能有几年,购机费用多少年能 ...

太阳能电池板可去15~25年,电池可去5~6年,这铅电池不能用时还能卖将近一半的价格,所以换新也不贵,目前测算,在十五年内,可以省一半的费用,确实省不了多少钱! 我们搞技术的,每一种新的可能都要尽可能去尝试的,万一蒙对了方向,将来就有养老金了! 比如,装太阳能热水器,就是很好的方案,我花了一千七,装了36管太阳能,一家4口,天天用热水,都用不了一半,洗衣,洗碗也用热水,真的很划算。 不然你可以试试!太阳能一定是有前途的技术

网友:
为防止过压爆电容,今天将两只贴片电容改成了50V的,并将D882换成C6144,如此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