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我又来提问了{:太开心:

楼主(2023-05-29):
大佬们,我又来提问了

:5VAUX_SW和N_PCH_DPWROK都为低电压时,为什么Q66,Q67都截止?Q67不是导通吗?

网友:
看不懂太复杂

网友A:
Q66截止,Q67的2脚被5VSB拉高,Q67的2脚和1脚电压相同,处于截止状态(Q67为PNP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66截止,Q67的2脚被5VSB拉高,Q67的2脚和1脚电压相同,处于截止状态(Q67为PNP管)

大佬,非常感谢回答,我还有点疑问,就是那个2脚不是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降压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非常感谢回答,我还有点疑问,就是那个2脚不是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降压了吗?

Q67的2脚不存在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67的2脚不存在分压

是不是只要没接地,不管串接多少电阻后,出来的电压都没压降?(之前我有过这个猜想,但没有板子可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没接地,不管串接多少电阻后,出来的电压都没压降?(之前我有过这个猜想,但没有板子可以验证)

是这样的。你可以理解为上拉电阻的原理。其本质就是信号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非常感谢回答,我还有点疑问,就是那个2脚不是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降压了吗?

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
当你把基础知识学好你就懂了

网友:
学习了 看看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非常感谢回答,我还有点疑问,就是那个2脚不是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降压了吗?

你把哪个管子的2脚

网友:
看不懂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