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在板子上接个USB3出来,试了多次都不行

楼主(2023-05-29):
  苹果A1534笔记本的板子,看桥的部分截图,USB3通道上的1组已占用,2,3, 4组没有接线端,只有5 ,6组可以接线,我把USB3的4条数据线直连上去认不到U盘,2组都认不到,在TX+ TX-上接两颗0.1U电容,也还是认不到U盘,5V和GND肯定也接好了的,有没有懂电路设计的大神指点一下,我该怎么接,

网友A:
这几个脚是复用脚 ,是双功能的吧,那几个脚如果没有定义为USB接口的话,那就不是USB引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脚是复用脚 ,是双功能的吧,那几个脚如果没有定义为USB接口的话,那就不是USB引脚吧

这几个脚原本是接硬盘主控芯片的, 那怎么样把这引脚能改成USB3呢,,是通过BIOS控制的还是电阻? 这几条数据线上没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脚原本是接硬盘主控芯片的, 那怎么样把这引脚能改成USB3呢,,是通过BIOS控制的还是电阻? 这几条 ...

这图中看不出来如何改变引脚的功能,但能看出这引脚不是单一功能脚,所以要改变为USB功能才行,,

网友:
跑个Linux看看GPIO复用功能?

网友:
苹果的接不出来 我试过了 ,可能是我的技术不好

网友C:
原机的BIOS里面如果没有把南桥的这些功能pin设置成USB3.0模式,你直接改是没有意义的。普通笔电,Intel的方案,一般是可以用FIT来打开ME模块,里面就有各种相关的南桥IO和总线配置窗口出现了。但是你的是苹果,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逛一下,学习学习,没这样搞过

网友:
学习学习,没这样搞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BIOS里面如果没有把南桥的这些功能pin设置成USB3.0模式,你直接改是没有意义的。普通笔电,Intel的方 ...

我已经把BIOS备份出来了,我去看看,如果把USB3 第1组接U盘能改吗?原来这一组是接TYPE-C接口的,我断开后级接U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把BIOS备份出来了,我去看看,如果把USB3 第1组接U盘能改吗?原来这一组是接TYPE-C接口的,我断开 ...

这个你要看看电路结构了,有些usb接口是需要有额外的检测脚的,接c口的usb设备,估计也是有相关的信号pin用来检测插入和主从模式等等

网友(点评):
大神,语出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