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 PLUS 1.02通电掉电

楼主(2023-05-29):
如题
华硕B250 PLUS 1.02通电掉电(可以按开关再次可触发)
触发1秒掉电,拔掉CPU供电不掉电,接上掉电。
把给RT8120D的2r2电阻断开后不掉电,以为是这个芯片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测量8脚8120D的6脚FB 有0.8V  应该是有掉给CPU了·然后反馈回来的0.8V 换了CPU一样。

内存有1.2 桥有1.03,IO的49-50 12V和5V检测有1V

换了ASP1401BTMNTXG  还是一样。。。
搞不定交给别人搞,别人拆了PQ3004三级管·就好了。。。。这个是NX7002AK2   信号是P_vccst_vccsfr_c1_10
谁知道这个的作用是啥·为啥拆掉就好了·?

网友A:
是不是io检测引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检测引脚有问题

哪个信号?

网友:
碰过,太赶放弃了, 也想知道如何搞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上图大家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呗    没有图怎么行呢

网友:
查一下io检测引脚

网友(2023-11-22):
没有图片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