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lx3plus开机进系统立马关机重启

楼主(2023-05-29):
华硕主板p8h61-mlx3plus开机进系统立马关机重启,进PE亦是如此,但是在BIOS里面多长时间都不会关机重启,BIOS已刷,没头绪了,求助论坛大神!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报错

网友:
没有,全部参数正常,头大

网友A:
我的主板也一样的故障,不知你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也一样的故障,不知你修好没有?

还没

网友:
大神帮我瞄一眼

网友B:
换个U试试 可能U挂了

网友:
cpu电容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U试试 可能U挂了

换了个电源,居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电源,居然就好了,

居然是小问题都未发觉,看来还要磨练一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小问题都未发觉,看来还要磨练一番了

说来也怪,那个电源用在其他主板又没问题,所以导致误判!

网友:
不应该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E:
最后测试果真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也怪,那个电源用在其他主板又没问题,所以导致误判!

假设两个电源都是好的,问题还是回到主板上,这类时有时无的故障,还是要花很长时间去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测试果真是电源问题吗

对的,换了电源到现在几天了没问题!

网友:
缺相就会这样

网友(2023-07-19):
谢谢分享!!!!!!!!居然是电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