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 VD不过内存

楼主(2023-05-29):
请教师傅们,有一块V星B150M主板不过内存,小喇叭报警三声长,内存换了几个,BIOS刷了好多个,都不行,主板指示灯也是卡在内存,cpu供电已出,cpu也有温度,测得内存各供电正常,SMB_DATA_DIMM和SMB_CLK_DIMM 3.3正常,只有一个DRAM_RESET#复位只有0.06V不正常,查点位图这个信号来自于南桥通过一个470欧电阻上拉到内存供电1.2V。电阻拆掉测DRAM_RESET对地阻值600多正常,由于其他的信号电压都正常,所以不知道怎么查了。请问师傅们,要出这个内存复位信号的条件是什么,DDR3主板好像南桥要给cpu一个DRAMPWRGD信号,但是DDR4主板没找到这个信号。请师傅们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A:
sm总线有没有波形,声卡复位有没有电压,把其他外设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总线有没有波形,声卡复位有没有电压,把其他外设芯片拆掉看看

测了一下声卡确实没有 时钟 也没有复位,拆掉声卡也不出时钟复位,PCI 网卡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声卡确实没有 时钟 也没有复位,拆掉声卡也不出时钟复位,PCI 网卡时钟复位都有。

sm总线有波形吗,有就打值内存数据线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总线有波形吗,有就打值内存数据线看正不正常

示波器坏掉了,没有示波器,内存插槽的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打了,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总线有波形吗,有就打值内存数据线看正不正常

SMBDATA_VSB对地720左右,SMBCLK_VSB对地620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我测得H61主板的这两个数据对地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