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23-05-29):
小米3503H3M000A,不能给电池充电,经过测量电池充电口电压一直跳变,就在0.5V到1.5V左右来回跳变。请哪位大佬能指导一下小小白。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电池有故障保护电路在工作,建议替换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池有故障保护电路在工作,建议替换一块试试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