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6换屏后开机不显示有背光

楼主(2023-05-30):
nova6换屏后开机不显示有背光,小白求教

网友:
你换上去的屏没问题的话,检测显示接口有没掉元件。

网友:
显示座接口拍照,第一张图怎么破 了?

网友:
加微信吧各位大佬

网友:
感谢感谢!我是小白,自己的手机

网友:
求救,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