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30 无快充(系统问题)

楼主(2023-05-30):
华为mate30 无快充(系统问题)

      华为mate30,可以普通充电,但是不能快充;想想都觉得难受,这就使我们使用的方便程度大打折扣;我们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机器型号】华为mate30

      【故障现象】无快充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 华为mate30,故障表现为可以普通充电但是没有快充。

华为mate30 无快充 图1

      接到机器后,我们开机插充电器看到充电电流有0.6A,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想到华为充电的通病DNDP线路出问题会导致无快充加不联机,找到DNDP 线路上的二极管,这些都是防静电的二极管,拆掉不影响开机充电,损坏却会导致无快充。拆下这两条数据线上的二极管,然后将主板扣上屏和尾插开机测试,发现依旧没有快充,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按正常的维修流程来维修了。

华为mate30 无快充 图2

      测量DNDP的阻值正常,先测量尾插座子阻值正常,再排除外配,分别更换尾插,尾插排线和电池测试,发现故障一直都没有变化,将手机插上电脑测试,发现不联机,但是DNDP是正常的,于是就只能更换充电和快充芯片测试,发现换完芯片还是一样故障,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思路了,只能刷机试一下,看到手机有推送升级包,直接下载下来更新系统,更新完发现竟然有快充了,没想到是系统引起的无快充,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很罕见了。

华为mate30 无快充 图3

华为mate30 无快充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并不罕见哦,解锁降级过的就会这样

网友:
确实!现在非正常解锁的就是这样

网友:
遇到过nova6降级无快充,现在hw是越来越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