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11Pro重摔后不开机,硬盘1.8V供电短路导致

楼主(2023-05-30):
iPhone11Pro重摔后不开机,硬盘1.8V供电短路导致

      一台重摔过的iPhone 11 Pro不开机,经过这种检测发现是硬盘的1.8v供电短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维修过程吧!

      【机器型号】iPhone11Pro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机器,型号为iPhone11Pro,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iPhone11Pro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发现是重摔的机器,我们直接拆出主板看电流,单板上电,发现电流200mA起跳,跳到700多mA还在上,这种电流肯定有短路,我们直接开始测量主板电源输出的电压有无有短路即可,分层后发现主板中层没怎么掉点,只有极个别接地的焊盘掉点了,这个我们不管就行,测量电源附近的电感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这种可能是有些小的电压短路了,接着测量硬盘附近供电,发现硬盘的1.2和1.8V供电短路了,这俩供电经过一颗0欧电阻,那我们直接烧机看一下,最后发现是硬盘附近的一颗1.8V供电电容损坏,直接扣下此电容,测量1.2,1.8V供电恢复正常,将主板重新贴合装机测试,发现手机已经可以开机了。

iPhone11Pro不开机 图2

iPhone11Pro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iPhone11Pro不开机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多分了一次中层整了个中层保养

网友:
不知道小小的电容摔了为啥会短路